[讨论] 如果要用全局时钟网络

楼主(2025-04-11):
如果要用全局时钟网络,就是要例化BUFG吗??那例化是要在PLL之前还是之后呢??

网友:
一般来说是在PLL之后才有意义。
因为进PLL之前没有太大必要,因为此时的clock的load只有一个。
用全局时钟网络,就是因为用这个clock的寄存器太多,如果不走全局,那么寄存器之间的clock的skew就无法保证,会导致STA的结果很差。不过我记得PLL出来的自动会走全局时钟网络。

当然也有情况就是这个clock在进PLL之前,很多寄存器也用了这个clock,那么之前就需要用(我记得有些特定的pin进去的可以自动走全局时钟网络,一般来说就是每个芯片角附近一个pin吧,就是专门用来走clock的。你可以查一查FPGA的datasheet)。如果可以自动走全局时钟网络的就不需要用G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