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级为折叠式共源共栅的二级运放的极点讨论

楼主(2025-04-11):
笨人在设计一个第一级为折叠式共源共栅,第二级为共源极的二级运放时,发现仿真相位裕度时连续出现两个极点,推测一个是第二级输出节点,一个是第一级里的节点,但是不确定是哪一个地方的。
请问大神们怎么确认这个极点是哪个节点的呢

另外请问大神们找到节点后怎么修改以提高PM呢,目前没有什么头绪

我现在的想法是要么放大W/L,或者提高电流,放大gm。
要么是减小W、L,以减小C。
这两种想法有什么问题吗,请大神指教!

网友: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大电流

网友:
关于极点的位置,可以通过在某你假设的极点位置加一个对地电容,看极点是否发生变化

网友:
图中属于cascode补偿,增益裕度不足12dB。想要改善,有三种方法,①增大M5的电流。②放弃使用cascode补偿,使用普通米勒补偿。③cascode补偿和米勒补偿同时使用。

网友:
看幅频在80MHz位置斜率变缓,推测这里应该存在一个零点。我认为单纯调整电路参数的方法很难完成补偿,首先你这个运放增益较大,而且前后两级增益都不小,难免会有两个靠近的极点难以“搬动”。建议:1、能否降低一下负载电容,高增益放大器带大负载电容常规结构真的很难设计,设计出来也实用性小PVT太敏感。2、修改电路结构,使用零点消除的技术,或者尝试“大脸猫”所说的其他的补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幅频在50MHz位置斜率变小,推测这里应该存在一个零点。我认为单纯调整电路参数的方法很难完成补偿,首先 ...

请教大神,50MHZ这个零点是第一级cascode的那个节点产生的吗,

另外请教您提到的零点消除技术具体是指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50MHZ这个零点是第一级cascode的那个节点产生的吗,

另外请教您提到的零点消除技术具体是指什 ...

客气!
这两个问题内涵都挺丰富的,可以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Willy M.C.Sansen, Chap.5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找到答案,研究需要花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
这两个问题内涵都挺丰富的,可以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Willy M.C.Sansen, Chap.5 运算放 ...

好的!

我下来先学习下!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