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模谐波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5-04-12):
500资产
请问下一般的最简单的峰值电流模式buck电源芯片没有vout的pin,那谐波补偿怎么做呢?检测不到输出电压怎么使谐波补偿大小跟随vout变化呢?求教!

楼主:
如果固定谐波补偿那应该固定为多少呢?毕竟现在都支持100%占空比

网友:
对于buck来说,谐波补偿设计要求覆盖所有的输出电压,所有可能用到的电感值,去设计斜波补偿,然后再去功率输入电压和芯片内部的工作点以及响应要求等去设计环路参数。实际操作中,至少要确保客户常用的组合是你没有次谐波问题的

网友A:
根据SW信号来做谐波补偿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固定谐波补偿那应该固定为多少呢?毕竟现在都支持100%占空比

如果输出电压范围很宽比如3.3v~20v,针对20v设计固定的ramp,这个ramp对于3.3v的输出,又有点过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SW信号来做谐波补偿

sw和vo之间加rc去sens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