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ESD大佬可以兼职做项目的

楼主(2025-04-12):
smic18 bcd车规工艺,端口耐压±58v,要求HBM ±8kv,有意者请邮件联系greensoya@yeah.net,多谢啦

网友:
smic我记得是ESDPNP,直接堆面积就可以了。 按照ESD 文书上的TLP尺寸,算一下需要多大的size,然后多加20%的余量。±58v是车规芯片CAN端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