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的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25-04-12):
对于过采样的sigma-delta adc,如果希望不发生频谱泄漏需要满足fin=cycle*fs/N,cycle要是正数且要满足相干条件,但fs=2osr*fin,这两个似乎是有矛盾的,如果我规定了cycle为一个正整数且和N互质,N为一个2^n次,往往第二个式子就无法实现了,这是为什么?还是说测量时的fs和所谓采样率不是一样的

网友A:
你的但是不对的,Fsdm=2*OSR*fB,而不是fin,fin是小于等于fB范围内的一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但是不对的,Fsdm=2*OSR*fB,而不是fin,fin是小于等于fB范围内的一个频率。 ...

但如果说不是这个作为osr的标准,带宽在设计之前你怎么能设置?然后就是在一些指标中有fmod和odr这样的指标,这个又是什么

网友A:
带宽指的ADC能准确采样并转换数据的信号频率范围,你做仿真时不需要一定要把输入信号放在带宽的最大值上。而且你放到最大值上,怎么去看TH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指的ADC能准确采样并转换数据的信号频率范围,你做仿真时不需要一定要把输入信号放在带宽的最大值上。 ...

噢噢噢,也就是说测试的时候fin是可以小于1/(2*osr)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