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虚短的问题

楼主(2025-04-12):
设计了一个运放想用来做电压跟随器,输入600mv测试,最基本的电压跟随器测试的输出与输入只差了3mV,但用来做电流时,负输入端只有300mv。三个管子过驱动电压直接1.5v不太对劲,

网友A:
很明顯headroom不夠,只能提升VDD,或去除M2,或降低Vref

网友:
若使5V元件  可以先試試VDD給3V,OP端電源也是,觀察有無被元件VGS壓到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headroom不夠,只能提升VDD,或去除M2,或降低Vref

我给的VOV是250mv,M1,M2占了500mv,目标把600mv传递到电阻,那M3电压一个可以有1.8-0.5-0.6=700mv,我感觉应该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headroom不夠,只能提升VDD,或去除M2,或降低Vref

老哥能讲下怎么看出问题原因的吗,我把VREF降了确实可以跟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