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开环仿真和闭环仿真的GBW问题

楼主(2025-04-12):
各位前辈,我想问一下,我设计完两级折叠式cascode运放后,使用ac开环仿真得到的GBW比使用stb闭环仿真得到的GBW大两倍多,这正常吗?

网友A:
可能输入端寄生电容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输入端寄生电容有点大

好的谢谢,那我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我应该怎么调整

闭环环路上的管子尺寸给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环路上的管子尺寸给小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环路上的管子尺寸给小

前辈,那请问stb仿真下的GBW和开环仿真下GBW差多少比较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那请问stb仿真下的GBW和开环仿真下GBW差多少比较正常?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我做出来的差不多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我做出来的差不多0.8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