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IC618的patch文件,64位的

楼主(2025-04-12):
如题,我安装IC618时发现下载的patch 调用的32位的ld-linux.so.2,可是我的系统是64位的,patch文件又没办法编辑,只能求一个64位的patch。

网友A:
哈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补齐32bit的lib。
其实很多EDA工具号称是64位的,但是实际上还是要安装32bit的lib。

patch工具很多是没有源码的,即使有,改64bit的编译,估计工作量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补齐32bit的lib。
其实很多EDA工具号称是64位的,但是实际上还是要安装32bit的lib。 ...

系统之前装了64位lib,再装32bit lib会冲突,是不是只能把64bit lib 卸载了再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之前装了64位lib,再装32bit lib会冲突,是不是只能把64bit lib 卸载了再装
...

然而并不会 在不同的目录 这个不管centos ubuntu都处理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并不会 在不同的目录 这个不管centos ubuntu都处理的很好~~

我在安装的时候提示 :error Failed dependencies:

                                           glibc-common = 2.17-260.el7 is needed by glibc-2.17-260.el7.i686
这提示不是冲突吗?看不懂啊

网友A:
这不是冲突,而是缺其他的库。
用yum install 吧,会自动把需要的所有库都会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冲突,而是缺其他的库。
用yum install 吧,会自动把需要的所有库都会装上。
...

我用的centos 7.9 ,yum无法定位到官方站点,阿里云也没法用,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entos 7.9 ,yum无法定位到官方站点,阿里云也没法用,有啥好办法没?
...

1,网上下载一个centos7.9的全的iso文件,可能是8G左右吧。
将这个文件放入到linux里,假设是你的home
2,用root mount iso 文件

mount -o loop,ro  isofile mount_location

其中isofile就是带路径的刚下载的iso文件名,mount_location,就是你打算mount的路径。
3,修改 /etc/yum.repos.d/CentOS-Media.repo,可以将其他文件全部删除

  1. baseurl=file://mount_location
  2. enabled=1

其中的mount_location就是上一步的路径
4,这样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网上下载一个centos7.9的全的iso文件,可能是8G左右吧。
将这个文件放入到linux里,假设是你的home
2 ...

现在库是基本装上了,但是我明明已经在csh里设置了PATH路径,但virtuoso就是提示找不到该命令,echo也能看到virtuoso的安装路径,大神帮忙看看是咋回事

echo $PAHT

echo $PAHT

csh的设置,安装在home下面了

csh的设置,安装在home下面了

网友:
  1. yum install redhat-lsb
  2. yum install ksh
  3. yum install libgcc*i686 libstdc++*i686 glibc*i686 libgfortran*i686
  4. yum install -y libXScrnSaver

楼主:
不对啊,输入virtuoso,提示virtuoso:Command not found ,似乎还没读到k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啊,输入virtuoso,提示virtuoso:Command not found ,似乎还没读到ksh

从贴的图上看,path变量没有指向IC618。先自己找到virtuoso找到,再看看为什么path没有加上。

virtuoso在 “IC618安装目录/tools/dfII/bin"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贴的图上看,path变量没有指向IC618。先自己找到virtuoso找到,再看看为什么path没有加上。

virtuoso在 ...

路径在的啊,是不是有多个virtuoso?冲突了?

网友A:
不会呀,让你用yum安装的都安装了吗?

楼主:
感谢大神,yum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找不到命令是因为PATH路径有问题,现在已经改过来,但是还有其他问题,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让你用yum安装的都安装了吗?

大神帮忙看下这个安装问题:https://bbs.eetop.cn/thread-988058-1-1.html

楼主:
我试试看

楼主:
不对,大神再帮帮忙,yum还是有问题,mount已经成功了,但是好像还是有点问题,media.rpo这么设置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大神再帮帮忙,yum还是有问题,mount已经成功了,但是好像还是有点问题,media.rpo这么设置对不 ...

你的设置是不对的。其他的repo文件都删除掉吧。

(475)<rf_soc>:cat /etc/yum.repos.d/CentOS-Media.repo
# CentOS-Media.repo
#
#  This repo can be used with mounted DVD media, verify the mount point for
#  CentOS-7.  You can use this repo and yum to install items directly off the
#  DVD ISO that we release.
#
# To use this repo, put in your DVD and use it with the other repos too:
#  yum --enablerepo=c7-media [command]
#
# or for ONLY the media repo, do this:
#
#  yum --disablerepo=\* --enablerepo=c7-media [command]

[c7-media]
name=CentOS-$releasever - Media
#baseurl=file:///media/CentOS/
#        file:///media/cdrom/
#        file:///media/cdrecorder/
baseurl=file:///media/centos7.9/
gpgcheck=1
enabled=1
gpgkey=file:///etc/pki/rpm-gpg/RPM-GPG-KEY-CentOS-7

楼主(2025-05-25):
请问,镜像终于OK了,安装试试

网友C(2025-08-26):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冲突,而是缺其他的库。
用yum install 吧,会自动把需要的所有库都会装上。
...

大哥您好。借楼请教大哥一个问题。

CentOS10系统。安装618+SPECTRE18+CALIBRE2024,东西都顺利装上了。但是PATCH的时候和楼主应该是一个问题,提示
./.ocad/selfext/onepatch.sh: line 7: ./.ocad/selfext/sfk: cannot execute: required file not found
网上查的问题应该是64位系统./不了32位的PATCH脚本。但是一方面我的笔记本时NVME的硬盘,所以CENTOS7装系统的时候找不到硬盘,同样的装系统方法CNETOS10安装系统就完全没问题。所以没法用CENTOS7。但是网上又完全找不到CENTOS10系统下安装EDA软件的教程。

想听听大哥指点下,CENTOS10安装这些软件并且PATCH您觉得有没有戏?这个提示是不是确实是64位系统和32位脚本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您好。借楼请教大哥一个问题。

CentOS10系统。安装618+SPECTRE18+CALIBRE2024,东西都顺利装上了。 ...

centos10,估计EDA工具都不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ntos10,估计EDA工具都不支持吧。

是的,但是运行安装命令,我说的三个还是可以安装上的(亲自尝试,安装未报错)。但是patch就不行了。主要是我那个笔记本正常安装centos7找不到硬盘,装centos10就顺利装上了。这几天也看了很多地方,觉得没有什么人在centos10这个系统上安装EDA软件。
考虑再三,现在还是想办法在电脑上安装centos7系统。边折腾边学习,正经工作还是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