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MX将label打到中心如何设置端口

楼主(2025-04-12):
我想把label打在PAD的中心,但EMX报错说无法识别端口,请问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好像有个设置跟这个有关,你可以看看cadence里的EMX手册吗?很详细的
EMX: A Large-Scale Full-Wave Simulator for RF Designs
https://bbs.eetop.cn/thread-9876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