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_Decryptor V13.7使用方法

楼主(2025-04-12):
新人小白,ip_decryptor这个工具怎么使用呢?求一份详细的使用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高于 13-1 的版本!

更正:
最新版本是几天前发布的 v14。

网友B:
这个没什么搞的,直接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搞的,直接用就是了

完全不会用呀,运行exe完全没有反应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高于 13-1 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会用呀,运行exe完全没有反应

你拥有的版本是假的,因为执行时它应该会提供所有可用选项,包括工具的版本号。而且你必须提供加密文件和参数才能生成新文件。

网友:
Here we go

12 Bytes, 下载次数: 45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w2w
附件里就是软件运行时的打印信息。

网友:
看一看,感谢分享

网友:
制裁老毛子导致rutracker解禁,各种破解泛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全不会用呀,运行exe完全没有反应

maybe stupid question but you run it under windows not linux, righ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ybe stupid question but you run it under windows not linux, right ?

Yes, can this tool still run under Linux?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s, can this tool still run under Linux?

可以在Linux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Linux运行

是要在wine下运行么,还是又linux版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在wine下运行么,还是又linux版本呢

There is no linux version

网友:
命令行工具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 lucky cyberwillis to win the reward, congratulation, I thought I provided the tutorial, never mi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
最新版本是几天前发布的 v14。

请问下,这个是在哪里发布的?好神奇,超级难找

网友(2025-07-08):
OK,太牛X了

网友:
我需要 发布的 v14

网友D:
密码是错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密码是错的,哥

No, it works, just double checked and nobody else reported problems so far.

Dowload again and make sure to use 7-zip to unpack.

网友(2025-08-14):
在哪里发布的呀 ?

网友E:
楼主,能告知一下linux下运行时命令行应该输入什么吗,我的命令可以生成run_decrypted,但是解压开后时没有解密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告知一下linux下运行时命令行应该输入什么吗,我的命令可以生成run_decrypted,但是解压开后时没有 ...

老哥,你解决了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解决了嘛?

暂时还没解决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暂时还没解决哈哈...

老哥,你解run包出来是一个 run_decrypyted 压缩包么?我咋解出来是一个 .run_decrypted 文件,没法解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解run包出来是一个 run_decrypyted 压缩包么?我咋解出来是一个 .run_decrypted 文件,没法解压 ...

我解压出来是一个压缩包的,解压出来就是类似于vip安装目录下的文件结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解压出来是一个压缩包的,解压出来就是类似于vip安装目录下的文件结构
...

老哥,你的操作就是 ./decrypt.exe -synp xxx.run 么?在 win 的 cmd 里执行的,还是 linux 里执行的?

网友G:
都已经是 *.exe 应该是在windows 执行; 不然linux 要安装wine 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已经是 *.exe 应该是在windows 执行; 不然linux 要安装wine 才能用吧

是的哈,我的linux下有wine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的操作就是 ./decrypt.exe -synp xxx.run 么?在 win 的 cmd 里执行的,还是 linux 里执行的?
...

发帖的时候是在linux操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都已经是 *.exe 应该是在windows 执行; 不然linux 要安装wine 才能用吧

老哥你从 win 里执行之后生成的也是一个压缩包么,我生成的是一个 .run.decrypted 的文件,无法解压,不知道咋用啊;.run.decrypted 放到 linux 下可以执行,但是会报 checksum 错误,老哥你遇到过一样的情况么?

网友H(2025-09-14):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从 win 里执行之后生成的也是一个压缩包么,我生成的是一个 .run.decrypted 的文件,无法解压,不知 ...

你有调整checksum里面的文件大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有调整checksum里面的文件大小吗

老哥,你是说打开 run 包的 perl 脚本里 toc 的 checksum 的文件名后面的两个数字么?我改过第一个数,那个是偏移?第二个数是读取字节数么?这个数怎么拿到啊?只改偏移的话,不会报 checksum 的错,但是会提示无法解压,感觉像是读取字节数有问题,写进 $buffer 待解压的数据不对导致无法解压,老哥能指点一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是说打开 run 包的 perl 脚本里 toc 的 checksum 的文件名后面的两个数字么?我改过第一个数,那 ...

字节数你查询修改后文件的属性里面有大小,我检查过未改之前,字节数和源文件大小是匹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是说打开 run 包的 perl 脚本里 toc 的 checksum 的文件名后面的两个数字么?我改过第一个数,那 ...

请问大哥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现在急需一个vip来使用,但是网络上解密vip的信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