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仿真式采样保持电路开关问题

楼主(2025-04-12):
我需要设计一个12位,200MSPS,电源电压1.8V,单端输入摆幅为0.35V的采样保持电路,采用电容翻转式结构

运放结构使用折叠共源共栅gainboosting,stb分析如下图(运放负载电容6pF,其中2pF给后级电路,4pF作为采样电容Cs)
增益85dB,带宽1.6G
单独仿真栅压自举开关(输入信号频率99.8M,时钟频率200M,单独输入摆幅350mV,共模电平0.9V,负载电容4pF):

FFT结果:
使用理想开关+运放进行采样仿真:
输入信号99.8M
FFT:
到这里,我认为单独运放和单独栅压自举开关仿真都能满足指标,故我将他们拼在一起:
输入信号9.96M
FFT只有8位精度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建议你先单测自举开关跟TG。 还有你的clk 是否有加上delay 减少charge injection 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单测自举开关跟TG。 还有你的clk 是否有加上delay 减少charge injection 的影响。 ...

TG是指SC-CMFB里面的吗?栅压自举开关我看了,确实我的尺寸设计的比较小,delay很大,好像因为非交叠时间太短导致了时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