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VC$2409上跑一个UVM的demo,跑起来不正常,求助

楼主(2025-04-13):
在VCS上跑一个UVM的小样例程序,用的是uvm-2020.2.2,可以正常跑起来,但是明显跑起来的是有问题的。仿真只停留在0时刻就退出了。
请指点迷津,多谢多谢!

MakeFile:
==========================================================================
all: clean comp run

clean:
        rm -rf ./simv* ./csrc ./*.log ./vc_hdrs.h ./ucli.key

comp:
        vcs -full64 -sverilog -timescale=1ns/1ns -ntb_opts uvm-ieee-2020-2.0 +incdir+. simple.sv -l comp.log

run: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UVM demo: simple.sv
====================================================================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est;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const uvm_test_done_objection total_test_done = uvm_test_done_objection::get();

  class simple_test extends uvm_test;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 new

    `uvm_component_utils(simple_test)

    virtual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report_info("drain", "Setting drain time of 30", UVM_NONE);
      total_test_done.set_drain_time(this,30);
      fork
        doit(35);
        doit(25);
        doit(50);
        doit(15);
      join
          uvm_report_info("[run_phase]", "run_phase endded...", UVM_NONE);
    endtask

    task doit (time delay);
      static int s_inst = 0; int inst = s_inst++;
      total_test_don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report_info("doit", $sformatf("Starting doit (%0d) with delay %0t", inst, delay), UVM_NONE);
      #delay;
      uvm_report_info("doit", $sformatf("Ending doit (%0d)", inst), UVM_NONE);

      total_test_don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virtual function void dropped (uvm_objection objection,
        uvm_object source_obj, string description, int count);
      uvm_report_info("dropped",
        $sformatf("%d objection(s) dropped from %s, total count is now %0d", count, source_obj.get_full_name, objection.get_objection_total(this)), UVM_NONE);
    endfunction
  endclass : simple_test

  initial

    run_test("simple_test");
endmodule

正常情况下,“Ending doit”会打印出来。但是我跑起来一直没有,仿真时间没有往前走就退出了。
demo里面应该需要改一下吧?
没搞明白,请牛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牛人应该会叫你先把安装包拿出来

我没骗你吧!
GIF手、手指、手部位 (20)_爱给网_aigei_com.gif

网友:
qiu安装包

网友B:
分享一下uvm-2020.2.2,我没帮你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uvm-2020.2.2,我没帮你跑一下

这是两个版本的uvm library,如果不用工具自带的库,效果也是一样。看起来跟工具没关系,demo里面应该需要改动一下。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应该会叫你先把安装包拿出来

我没骗你吧!

这个现象跟工具版本没有太大关系,你拿论坛里面的23年版本的也一样是这个现象。那个demo里面应该是有问题。uvm-1.2的里面有类似的demo,但是那个在1.2上没问题。

网友:
您好!把VC$2409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应该会叫你先把安装包拿出来

我没骗你吧!

预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