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安装在centos7.9,发现缺少很多库,怎么办?

楼主(2025-04-13):
如题,我在centos7.9上安装IC618发现缺少库,yum又无法支持,阿里云,百度云都看过,镜像都不全。想问问打大神们安装都是在什么系统上的,为啥论坛里有人能用yum?centos不是停服了吗?想用ubuntu,又怕candence盗版软件无法适配,还有就是用centos9或者10虽然官方支持,但我猜肯定不能支持cadence这种破解软件。没招了,请教大家是怎么搞的?

网友:
用almalinux吧,8就行

网友A:
换个国内的yum源(比如阿里),按照库列表,直接复制安装就行

网友B:
eda 用本地yum 就够了 百度centos 7.9 本地yum ? 4gb 普通iso 都都用 不放心下载9gb everything iso

网友:
求一个IC618的patch文件,64位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987630-1-1.html

看8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国内的yum源(比如阿里),按照库列表,直接复制安装就行

这是什么的依赖库,IC61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的依赖库,IC618吗?

IC618+Spectre+calib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 用本地yum 就够了 百度centos 7.9 本地yum ? 4gb 普通iso 都都用 不放心下载9gb everything iso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