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的问题,layout和schematic对得上,不知道为什么对不上

楼主(2025-04-14):
REPORT FILE NAME:         4to1and.lvs.reportLAYOUT NAME:              4to1and.sp ('4to1and')
SOURCE NAME:              /home/rocky/netlist/4to1and.cdl ('4to1and')
RULE FILE:                _lvs.calibre_
CREATION TIME:            Sun Apr 13 12:52:42 2025
CURRENT DIRECTORY:        /home/rocky/result
USER NAME:                rocky
CALIBRE VERSION:          v2023.2_16.9    Tue Apr 4 17:40:41 PDT 2023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4to1and                       4to1and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33" "AVDDB" "AVD33" "DVDD" "AVD33B" "VDDG" "AVDDG" "AVD33G" "AVDDBG" "VDD5V"
                                          "TAVDDPST" "TAVD33PST" "VDWELL" "AVDWELL" "AVDDR" "VDDSA" "TAVDD" "AVD33R" "VD33WELL"
                                          "TAVD33" "VDDPST" "AVD33WELL" "VDD" "AVDD"
   LVS GROUND NAME                        "DVSS" "AVS33R" "VSSG" "AVSSG" "AVSSBG" "TAVSSPST" "AVSSR" "VS33" "AVS33" "TAVSS"
                                          "AVS33B" "VSSPST" "VSSUB" "AVSSUB" "AVS33G" "GND" "VS33SUB" "AGND" "AVS33SUB" "VSS"
                                          "AVSS" "AVSSB"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 LVS HCELL REPORT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LAX INITIAL CPOINTS              NONE
   LVS REVERSE WL                         NO
   // LVS NETLIST FILTER DEVICES          NO
   // LVS PRESERVE BOX PORTS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SOURCE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LAYOUT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STRICT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100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RC RE RG
   LVS REPORT OPTION                      S
   LVS REPORT UNITS                       YES
   LVS SWAPPABLE HCELL PINS               GENERAL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SOURCE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LAYOUT
   LVS PREFER PORT NETS                   NO
   LVS EXPAND ON ERROR                    NO
   LVS EXPAND AMBIGUOUSLY HIGH SHORTED HCELLS NO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rpodrpo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odrpo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odrpo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odrpo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odw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odw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odw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odw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wod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wod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od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od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od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od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1rpo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1rpo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1rpo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1rpo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1w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1w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1w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1w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1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1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1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1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lyhri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hri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2)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2)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b)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b)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l)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1)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1)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a)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a)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a)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a)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d)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d)  w w 0
   TRACE PROPERTY  q(p1)  a a 0
   TRACE PROPERTY  q(pv)  a a 0
   TRACE PROPERTY  q(nv)  a a 0
   TRACE PROPERTY  d(dn)  a a 0
   TRACE PROPERTY  d(dw)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  a a 0
   TRACE PROPERTY  d(d1)  a a 0
   TRACE PROPERTY  d(d2)  a a 0
   TRACE PROPERTY  d(d3)  a a 0
   TRACE PROPERTY  r(n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3)  r r 0
   TRACE PROPERTY  r(ns)  r r 0
   TRACE PROPERTY  r(mt)  r r 0
   TRACE PROPERTY  r(pr)  r r 0
   TRACE PROPERTY  r(ps)  r r 0
   TRACE PROPERTY  r(w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1)  r r 0
   TRACE PROPERTY  r(l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2)  r r 0
   TRACE PROPERTY  c(m3)  c c 0
   TRACE PROPERTY  rnpo1rpo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1rpo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hri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hri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  g g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  b b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rpod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_m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1rpo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1rpo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hri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hri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hield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hield  wt w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wos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wos  wt wt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  mr mr 0
   TRACE PROPERTY  rnodw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w_m  l l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33  mr m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lr l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wr w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mr mr 0
   TRACE PROPERTY  rpodw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w_m  l l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xjvar_w40  nr nr 0
   TRACE PROPERTY  xjvar_w40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1w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1w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1w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1w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1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1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nodrpo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rpo_m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1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1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odrpo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rpo_m  l l 0
   TRACE PROPERTY  xjvar_nr36  nr nr 0
   TRACE PROPERTY  xjvar_nr36  w w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rnwod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od_m  l l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  g g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  b b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  nr nr 0
   TRACE PROPERTY  rnod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_m  l l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4to1and
SOURCE CELL NAME:         4to1and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7    *

Nets:              12        11    *

Instances:          5         5         MN (4 pins)
                     5         5         MP (4 pins)
                ------    ------
Total Inst:        10        10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7    *

Nets:               9        11    *

Instances:          0         3    *    MN (4 pins)
                     4         3    *    MP (4 pins)
                     1         2    *    _invv (4 pins)
                     1         0    *    _smn4v (6 pins)
                ------    ------
Total Inst:         6         8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12                                                    ** no similar net **

--------------------------------------------------------------------------------------------------------------

  2    Net 9                                                     ** no similar net **

--------------------------------------------------------------------------------------------------------------

  3    Net 3                                                     ** no similar net **

--------------------------------------------------------------------------------------------------------------

  4    Net 2                                                     ** no similar net **

--------------------------------------------------------------------------------------------------------------

  5    Net 5                                                     ** no similar net **

--------------------------------------------------------------------------------------------------------------

  6    Net 7                                                     ** no similar net **

--------------------------------------------------------------------------------------------------------------

  7    Net 10                                                    ** no similar net **

--------------------------------------------------------------------------------------------------------------

  8    Net 11                                                    ** no similar net **

--------------------------------------------------------------------------------------------------------------

  9    Net 1                                                     ** no similar net **

--------------------------------------------------------------------------------------------------------------

10    ** no similar net **                                      GND

--------------------------------------------------------------------------------------------------------------

11    ** no similar net **                                      VCC

--------------------------------------------------------------------------------------------------------------

12    ** no similar net **                                      VIN1

--------------------------------------------------------------------------------------------------------------

13    ** no similar net **                                      VIN2

--------------------------------------------------------------------------------------------------------------

14    ** no similar net **                                      VIN3

--------------------------------------------------------------------------------------------------------------

15    ** no similar net **                                      VIN4

--------------------------------------------------------------------------------------------------------------

16    ** no similar net **                                      VOUT1

--------------------------------------------------------------------------------------------------------------

17    ** no similar net **                                      net4

--------------------------------------------------------------------------------------------------------------

18    ** no similar net **                                      net2

--------------------------------------------------------------------------------------------------------------

19    ** no similar net **                                      net1

--------------------------------------------------------------------------------------------------------------

20    ** no similar net **                                      net3

**************************************************************************************************************
                                   INCORRECT POR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21    ** missing port **                                        GND on net: GND
22    ** missing port **                                        VCC on net: VCC
23    ** missing port **                                        VIN1 on net: VIN1
24    ** missing port **                                        VIN2 on net: VIN2
25    ** missing port **                                        VIN3 on net: VIN3
26    ** missing port **                                        VIN4 on net: VIN4
27    ** missing port **                                        VOUT1 on net: VOUT1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28    (_smn4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8/M0(7.680,-7.680)  MN(N)
         X7/M0(5.680,-7.680)  MN(N)
         X6/M0(3.680,-7.680)  MN(N)
         X5/M0(1.680,-7.680)  MN(N)

--------------------------------------------------------------------------------------------------------------

29    ** missing instance **                                    MM3  MN(N)

--------------------------------------------------------------------------------------------------------------

30    ** missing instance **                                    MM5  MN(N)

--------------------------------------------------------------------------------------------------------------

31    ** missing instance **                                    MM4  MN(N)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0          0            0            7

   Nets:                0          0            9           11

   Instances:           0          0            0            3    MN(N)
                        0          0            4            3    MP(P)
                        0          0            1            2    _invv
                        0          0            1            0    _smn4v
                  -------    -------    ---------    ---------
   Total Inst:          0          0            6            8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X0/M0(1.500,-4.60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1/M0(3.680,-2.60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2/M0(5.500,-4.60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X3/M0(7.680,-2.60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

       (_invv)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4/M0(9.500,-4.600)  MP(P)
         X9/M0(9.500,-9.680)  MN(N)

--------------------------------------------------------------------------------------------------------------

       ** unmatched instance **                                  MM2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8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1  MP(P)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MM9  MP(P)
                                                                   MM7  MN(N)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MM0  MP(P)
                                                                   MM6  MN(N)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没有pin label

网友:
第一个pmos管的s没接VCC

网友:
首先这是个AND4,自查一下,是否所有的PMOS都接到了电源;
其次要学会看LVS REPORT,结果已经提示了缺少哪些port,缺少哪些instance,说明你可能没有打上metal对应的label,举例:M1的label叫M1 TXT (LVS 提示:这里7个prot都没有);
最后,检查是否框了识别该器件需要框的层次,有无层次缺少。

网友:
1. schematic 错误:M4 M5 M6 的bulk需要接到GND, 这类器件不能自阱。
2. layout 错误: 左侧第一个PMOS 没有接bulk VCC。
3. lvs report结果: “incorrect ports  7”,  7个端口没有识别, 需要在版图上打label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晚上回宿舍我再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