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这种四级环振怎么起振的呢?不是要把其中一级输出与后一级输入同相相接吗

楼主(2025-04-14):
有人知道吗?感谢!

这是看的文献

网友A:
根据巴克豪森准则,环路的增益大于等于一,且此时负反馈环路增益相位为180°+n倍360°,对于该电路来说,四级差分延时单元在不考虑电容负载影响时提供的相位变化为4*180°=2*360°,每个输出节点的电容会在极点频率1/RC处贡献45°相位,在无限大频率处贡献90°相位,四级则可贡献180°~360°相位,也就是说在输出节点的极点频率处可以满足上述巴克豪森准则条件,实现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巴克豪森准则,环路的增益大于等于一,且此时负反馈环路增益相位为180°+n倍360°,对于该电路来说,四 ...

小弟有一个疑问,4级会在低频(直流)贡献180*4的相位,会导致正反馈锁死。这一点该怎么理解呢?对于ring osc ,偶数级都会有这个问题,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巴克豪森准则,环路的增益大于等于一,且此时负反馈环路增益相位为180°+n倍360°,对于该电路来说,四 ...

按照我的理解,在DC工作条件上仍然构成正反馈,且很明显近DC频率附近增益很高,DC很容易被锁死,从而使交流增益下降无法振荡。理论上应该有一级输出反接才可以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一个疑问,4级会在低频(直流)贡献180*4的相位,会导致正反馈锁死。这一点该怎么理解呢?对于ring ...

我也是这么想的,图里面这样接感觉会锁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