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时钟域内不同时钟速度模块之间如何传递信号?

楼主(2025-04-14):
在实际设计中,有可能从一个时钟源分频出来许多不同频率的生成时钟。这些生成时钟应该都属于同一个时钟域,因为有彼此之间有固定的相位差,那在这些生成时钟之间传递信号需要注意什么吗?

比如当分频比比较小和比较大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单bit信号和多bit信号要注意什么?快到慢和慢到快要注意什么?
提前蟹蟹各位大佬

网友A:
在实际设计中,有可能从一个时钟源分频出来许多不同频率的生成时钟。这些生成时钟应该都属于同一个时钟域

这个只是分析上的,实际层次化综合,时钟末端已经很难保证相位了,为了简化设计可能会直接sdc设置异步。
所以:
1. 设置为同步:快到慢要展宽,慢到快不需要处理。
2. 设置为异步:按照异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分析上的,实际层次化综合,时钟末端已经很难保证相位了,为了简化设计可能会直接sdc设置异步。
...

哦哦,其实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就是实际综合加pr后,真的能保证相位差吗?尤其是分频比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其实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就是实际综合加pr后,真的能保证相位差吗?尤其是分频比比较大的时候。:diz ...

应该很难,布线的skew保证的话就得按照htree方式搞ck tree最后还要手动调vio的ck path。我们做的这种都按异步处理了没有选择去挑战后端

网友:
既然是同步的,你就正常做就行,STA会查到的,但是正如楼上仁兄说的,你false path了会给后端省去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