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不能振荡怎么办

楼主(2025-04-14):
PM1一直工作在线性区,调宽长比整不到饱和区,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应该怎么处理(纯初学者

网友A:
虽然不太懂电路,但是你1.8V的器件电压VDD不加1.8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太懂电路,但是你1.8V的器件电压VDD不加1.8嘛

一开始是加的1.8v,发现工作不了,又随便换了几个电压

网友:
有这个电路的相关文献资料啥的么 我看看

网友:
tran仿真要精度高一下,maxstep设置小一些,

网友:
1、仿真精度问题;
2、环路增益不够;
3、给输入、输出不同的initial condition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加的1.8v,发现工作不了,又随便换了几个电压

把vdc 换成vpwl 把 0 0 10u 1.8v  然后仿真step 设置小点  没电压突变 估计振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