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晶体管在版图中B、E两个极怎么辨别

楼主(2025-04-14):
下图是个芯片在提取器件时NPN的管子是怎么辨别基极和发射极的,请知道的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一看BASE层,NPN中E 是N 型  B 是P型,颜色会有区别; 二看图形, 一般位于器件中心的 圆形是E; 如果EBC都是条形,可以看到B的图形包围E的图形, 最内侧的图形是E。看器件剖面图有助于理解和分辨NPN平面图形中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BASE层,NPN中E 是N 型  B 是P型,颜色会有区别; 二看图形, 一般位于器件中心的 圆形是E; 如果EBC都 ...

您好,BASE层从芯片图像上是不是看不了,目前我从图像层看的话只有m1和stain层,附件图2中EBC都是条形,但是在图像层的m1层我看不出来哪一个包含哪一个的,切换到stain层附件图5中可以看出来了,这样标记正确吗,图3是圆形的,切换到stain层图6这样标记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BASE层,NPN中E 是N 型  B 是P型,颜色会有区别; 二看图形, 一般位于器件中心的 圆形是E; 如果EBC都 ...

另外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您可以推荐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BASE层从芯片图像上是不是看不了,目前我从图像层看的话只有m1和stain层,附件图2中EBC都是条形, ...

这两个标记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标记是正确的。

好的,现在知道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