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对载波频率的追踪

楼主(2025-04-14):
各位大佬,我想对300-700MHz载波的调制信号进行解调,了解到costas环可以对载波进行追踪,但是我发现costas环的捕获带宽没有这么大,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实现这种功能?即对一个300-700MHz载波的调制信号,可以实现对载波频率的自动追踪(不需要解调得出的基带信号,只需要载波)?

网友A(2025-06-01):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侦察接收机

先在300~700M内做扫描,做FFT,得到信号的大致频率,然后在这个频率上做窄带下变频,先做粗频偏估计,用FFT或者相关的方法做,粗频偏估计的精度取决于你的FFT点数和采样频率,粗频偏估计之后,再用costas环进行载波同步,最后再进行符号同步。
整个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侦察接收机

先在300~700M内做扫描,做FFT,得到信号的大致频率,然后在这个频率上做窄带 ...

感谢大佬!是我没想过的方向,我现在做的方法是对调制信号进行脉冲检测,根据一定时间内的脉冲数量去计算其载波的频率,再用nco去复现出来,不知道这种方法会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