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D触发器设计

楼主(2025-04-14):
我想要设计一个时钟上升沿检测,异步复位,复位信号为低电平时输出置0,的D触发器,最好是TSPC,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输入的信号一直为高电平时,输入时钟和复位信号如图中CLK和Rst所示,理论上输出波形应该像Q1那样,但是我用的几种触发器的实际输出波形是Q2那样的,请问有没有什么结构能实现Q1这样的波形呀

波形

波形

楼主:
我明白了,只要合理的设置管子参数,一般的TSPC都可以做到

网友A(2025-11-06):
方便看一下你电路图怎么设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看一下你电路图怎么设计的吗?

就是网上能找到的普通的TSPC,具体电路图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我当时那个电路后来发现在开关切换的时候有漏电问题,所以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