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使用starrc提取的spf文件进行config或spectre后仿真

楼主(2025-04-14):
如题,已经将layout通过starrc提取了后仿参数spf,请问怎么转到config或者spectre进行后仿真呢?

楼主:
顶一下,来大佬救一救

网友A:
在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将提取的寄生参数文件改为.SPEF格式生成,随后在仿真界面setup->Simulation Files Setup 中添加SPEF格式的寄生参数文件即可进行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将提取的寄生参数文件改为.SPEF格式生成,随后在仿真界面setup->Simulation Files S ...

大佬,按照这个方法在adel里仿真了没区别啊

网友:
用synopsys的customer compile,简单直接,哈哈哈

网友:
将.spf寄生参数文档导入到仿真界面的Setup -> Simulation Files -> Parasitic Files(DSPF),注意Port Order之类的选择。
判断其是否有作用,可以看网表和仿真log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按照这个方法在adel里仿真了没区别啊

加入寄生网表后仿真时,仿真速度有变慢吗,可以看一下仿真log文件,看器件数量确认寄生网表有没有加入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