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该怎么设计无运放带隙的启动电路

楼主(2025-04-14):
如果直接给3v电不用启动电路就可以正常输出,但是一旦慢上电就不能输出。该怎么设计无运放带隙的启动电路,我设计了如图1的启动电路,但是还是启动不了。

楼主:
此外,因为我是做低功耗的,每条支路的电流压到了50nA左右,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A:
90M电阻  我勒个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M电阻  我勒个豆

为了压低电流,只有上大电阻了,而且我这是毕设,不需要流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外,因为我是做低功耗的,每条支路的电流压到了50nA左右,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

50nA的电流 玩意出现漏电你这个环路还能正常工作吗?电流都快漏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nA的电流 玩意出现漏电你这个环路还能正常工作吗?电流都快漏没了。

...

这不是做毕设吗?就没考虑那么多,能仿真出来就行

网友:
类似这种方式,朝N管灌电流,Vbg起来之后断掉。上边的PMOS需要再并联个大电阻,保证关了之后,各个节点电压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