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电源地线的版图

楼主(2025-04-14):
各位大佬,有没有可以只导出某条电源地线gds的功能,路径上有mim的化可以stop layer

网友A:
先 Connectivity-》nets-》 mark ,点亮你所需要的电源地,然后Connectivity-》nets-》save all marknet 另存一个layout,最后导出另存layout 的gds

也可使用net tracer ,操作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 Connectivity-》nets-》 mark ,点亮你所需要的电源地,然后Connectivity-》nets-》save all marknet 另 ...

但是电容的话会把mim和金属重合的部分消失不能导出全部mim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 Connectivity-》nets-》 mark ,点亮你所需要的电源地,然后Connectivity-》nets-》save all marknet 另 ...

但是mim电容会出现金属和mim层次重合的部分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 Connectivity-》nets-》 mark ,点亮你所需要的电源地,然后Connectivity-》nets-》save all marknet 另 ...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