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nnovus走线没有使用M1

楼主(2025-04-14):
如图,蓝色的是M1,但是只有电源地线,自动布局的走线没有一根M1,太离谱了,有朋友知道为什么吗,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一般也不用m1绕线,容易产生drc(caliber检查),如果一定要,setROUTEMDOE 的option有一个bottomlayer设置,改成M1就好了

网友:
估计你设置了没让M1走线setNanoRouteMode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1

网友:
stdcell版图在m1啊,m1绕线资源有限,而且还有dr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也不用m1绕线,容易产生drc(caliber检查),如果一定要,setROUTEMDOE 的option有一个bottomlayer设置 ...

主要是我看同样的东西别人做出来短距离有部分的M1走线,还有局部的不跳线走线,大佬知道怎么允许局部不跳线走线吗,感恩

楼主:
应该是MMMC文件没有配置的问题,我做了简单的配置但是没有弄工艺角,跑出来的已经有M1走线了,回头把全部的工配置好再摆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