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电源地线让mim下极板全部显示

楼主(2025-04-14):
各位大佬导出高亮线的时候mim电容因为stop layer会导致下级板和mim层次overlap的地方消失怎么能让下极板全部显示呢

网友A:
如果是M2、M3之间的MIM,stop layer改成M3、MI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2、M3之间的MIM,stop layer改成M3、MIM就行

那上级版就没有了

网友:
改成mim via2

网友A:
那你是想上下极板都能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想上下极板都能显示出来?

对的,就是只单纯的让电容的上下极板断开不用stop与非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