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不饱和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调啊

楼主(2025-04-14):
这是在dc仿真下的情况,各位大佬能不能告知一下为什么共源共栅那八个管子不能同时饱和啊,调节思路是什么啊,在下萌新完全是在瞎试 屏幕截图 2025-04-14

网友:
节点v4电压低了,把它调到1.2V这样

网友:
哥们,这个需不不要共模反馈?这就开始硬调电路了?

网友:
你这到底是单端输出还是差分输出?单端的话PM7接的不对吧?
而且电路没有反馈。。。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