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ring振荡器,大信号周期有没有可能是(3T/2)等于NTd呢

楼主(2025-04-15):
以前推导记得是不行的,现在不太会了突然

网友:
为什么要考虑1。5个周期

网友A:
你画图后可以知道高电平的半个周期等于5 delay,低电平的半个周期同理也是5 delay,那大信号的周期不就等于10 delay了

网友:
单端(奇数)N级级联同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图后可以知道高电平的半个周期等于5 delay,低电平的半个周期同理也是5 delay,那大信号的周期不就等于 ...

但是画图似乎1.5个周期等于NTd也满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画图似乎1.5个周期等于NTd也满足

经过一个反相器就delay一个T,哪来的1.5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一个反相器就delay一个T,哪来的1.5T?

T是时钟周期,Td是一个反相器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T是时钟周期,Td是一个反相器延时

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