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样的触发器该如何实现?

楼主(2025-04-15):
A,B是两个不交叠的输入,没有clk,A上升沿使Q置1,B下降沿使Q置0

网友:
先用RS锁存器做两个个沿检测电路,沿检测输出接到第三个RS锁存器

网友A:
如果A与B天生互斥,则可以省掉前边的沿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与B天生互斥,则可以省掉前边的沿检测电路

B的上升沿有可能在A下降之前产生,也有可能在A下降之后产生。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出来老哥你说的三个rs触发器的实现方式,能否再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B:
看你的输入了。
根据你的图,A可以做clock,D的输入固定为1,B做reset。所以用带reset的D触发器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输入了。
根据你的图,A可以做clock,D的输入固定为1,B做reset。所以用带reset的D触发器可以实现。 ...

但是我需要的是B的下降沿让EN置0,B不是一个短脉冲。带reset的DFF的复位端是高低电平使能不是上升/下降沿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