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版图打了马赛克

楼主(2025-04-15):
这种按Q出现属性界面,然后这个器件就被选中打上马赛克怎么取消压

网友A:
修改Display Resource  hilite drawing 的填充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Display Resource  hilite drawing 的填充方式

在哪个目录下修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个目录下修改呀

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ger 然后点edit

网友:
然后修改颜色及填充防护,实际就是修改display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