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如果一个symbol含有xx<5:0>这样的输出,该如何仿真

楼主(2025-04-15):
楼主最近开始接触cadence,设计了一个symbol,如图,这个symbol的功能是,根据输入电压的不同,输出的不同位会输出不同电压。例如,当输入电压为0时候,输出1是高电平,其余输出为低电平,当输入电压为1时候,输出2是高电平,其余为低电平,以此类推。现在需要测试这个symbol,把外加的电压源电压设置成变量,通过sweep电压来观察输出电压变化。但是我不清楚该如果选取输出电压。难道是拉出六根导线,分别打上vout<0>,vout<1>这样的name和pin,然后再AED L中选取这个六个pin进行仿真吗,感觉这样很麻烦,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点一下symbol,按空格直接打线

网友B:
输出拉一根线就够了,选输出的时候点这个线就行了,实践吧

网友C:
线上的label也可以按照同样的表达式写啊(或者在schematic中选中该器件后按空格自动加label),打波形的时候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拉一根线就够了,选输出的时候点这个线就行了,实践吧

谢谢老师,已经明白了,原来是可以不加pin,只拉出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symbol,按空格直接打线

谢谢老师,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上的label也可以按照同样的表达式写啊(或者在schematic中选中该器件后按空格自动加label),打波形的时 ...

谢谢老师,原来测试波形的时候直接区分不同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