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LVS问题

楼主(2025-04-15):
各位大佬,这个LVS问题怎么看呀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版图上没打pin:电路里有5个port,版图上一个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上没打pin:电路里有5个port,版图上一个也没有

pin脚打了呀,没识别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n脚打了呀,没识别出来吗

层次有规定的 要么特定的层 要么联线哪一层 label也保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次有规定的 要么特定的层 要么联线哪一层 label也保持一致

需要打对应的label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脚打了呀,没识别出来吗

没lable

网友:
不是,哥们。建议你跟着视频练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