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供电电路选型求助

楼主(2025-04-15):
最近在做一个上到百兆的晶体振荡器项目,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前向供电电路的选型问题,主振电路选择的是Pierce振荡器,由于晶体上到百兆故而反相器在1.8V条件下DC静态电流就要消耗8mA左右,有试过BG+LDO,这种会对后级引入大量噪声,同时不想用大面积来换取稳定电源,然后又选择了constant Gm对后级供给电流的形式,但由于8mA的电流,上方电流镜尺寸过大,单就电流镜的加入就会使得噪声恶化5dB左右,故而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供电结构可以参考下?电源电压3.3V,给到后级电路1.8V。

楼主:
问到或许可以使用native管供电,但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我想在2.52V~3.3V电压下对后级电路的1.8V供电,实在苦于知识不足,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