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F VCO

楼主(2025-04-15):
请问设计Class-F VCO的CBANK的时候,在下方开关管截至的时候,两侧偏置电阻贡献噪声这么大?有什么优化的方式吗?

网友A:
你这是开启的还是关闭的capcode,如果是开启的有点不太对,可以尝试增大W/L减少电阻,看样子是有点像关闭的,你缺少偏置导致,关闭的时候VCO信号经过电容分压进来,导致管子开启了,你应该增加capcode关闭的时候有偏置电路,简单的话就再加两个上拉PMOS到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开启的还是关闭的capcode,如果是开启的有点不太对,可以尝试增大W/L减少电阻,看样子是有点像关闭的 ...

我这个是下方开关管关闭的时候的噪声(S_CAP<4>=0),经过反相器侧边电阻漏端电压已经是VDD,目前的问腿是仿真发现,侧边的偏置电阻管子(M272 M273)贡献热噪声很多。至于你说的”增加capcode关闭的时候有偏置电路,简单的话就再加两个上拉PMOS到VDD“是什么意思?本人小白,恳请您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下方开关管关闭的时候的噪声(S_CAP=0),经过反相器侧边电阻漏端电压已经是VDD,目前的问腿是仿 ...

你关闭的时候,VCO信号通过SWCAP和管子寄生电容(比如M234的Cgs)进行分压到M272的源端(看你schematic我估计VCO信号基本都没有衰减),你就会看到M272源端信号是一个不确定的dc(估计是0左右)+VCO衰减信号,此时M272的Vgs就会在某些时候大于Vth使得管子打开了,所以简单解决方案如之前所讲

网友B:
电容阵列这里我理解的是,电容和电阻形成的高通滤波能满足开启信号通过就行了,不用那边大的电阻,可以适当减小电阻噪声就下去了。还有classF的话负阻管栅端应该也是这个偏置结构,那个电阻也是能满足高通滤波极点信号能通过就行,可以适当增大电容减小电阻换噪声性能。

网友A:
实在不想加的话,就把M272和M273改成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阵列这里我理解的是,电容和电阻形成的高通滤波能满足开启信号通过就行了,不用那边大的电阻,可以适当 ...

我这个仿真是是SCAP<4>=0的时候,侧边的偏置电阻管子应该是关断的,电阻是很大的(几十M欧),这时候调节其宽长比也能有效调节关断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想加的话,就把M272和M273改成电阻吧

试过了,如果换成电阻不够大的话,会大幅度降低电容阵关断时的Qoff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如果换成电阻不够大的话,会大幅度降低电容阵关断时的Qoff值

这是SWCAP结构带来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适度调节,核心就是用这种SWCAP结构没法保证彻底关闭,M272从你仿真来看是开启的,你不想改结构就只能试调节管子M272的W/L,并没有越大越好和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WCAP结构带来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适度调节,核心就是用这种SWCAP结构没法保证彻底关闭,M2 ...

你的意思是,偏置电阻没办法彻底关闭吗?,这个是为什么?如果要换CBANK的结构,您知道还有哪些吗?,我做这种应该是最常见的吧(我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仿真是是SCAP=0的时候,侧边的偏置电阻管子应该是关断的,电阻是很大的(几十M欧),这时候调节其 ...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闭的时候,VCO信号通过SWCAP和管子寄生电容(比如M234的Cgs)进行分压到M272的源端(看你schematic我 ...

您的意思是这样?我需要在S_CAP=0的时候将偏置电阻管的源端拉到VDD给一个恒定的dc值以保证偏置电阻管子恒为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闭的时候,VCO信号通过SWCAP和管子寄生电容(比如M234的Cgs)进行分压到M272的源端(看你schematic我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偏置电阻没办法彻底关闭吗?,这个是为什么?如果要换CBANK的结构,您知道还有哪些吗?,我 ...

原因是我5楼讲过了,就是VCO信号经过cap和寄生电容的分压(跟两个电阻分压同样的道理),你可以结合仿真看看就能明白了

网友A:
你还是没法理解的话看下拉杂维的Design of cmos phase locked loops的172页,解决方法也有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法理解的话看下拉杂维的Design of cmos phase locked loops的172页,解决方法也有在那里 ...

谢谢你,兄弟,用那个结构确实有效

楼主(2025-05-17):
引用 网友A:
这是SWCAP结构带来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适度调节,核心就是用这种SWCAP结构没法保证彻底关闭,M2 ...

这里为什么不是越大越好?什么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为什么不是越大越好?什么思路

出于相位噪声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于相位噪声考虑的

越大,导通电阻越小,同时Cgs大,AC耦合进来摆幅不也衰减吗?这样的话不更不好导通这个偏置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大,导通电阻越小,同时Cgs大,AC耦合进来摆幅不也衰减吗?这样的话不更不好导通这个偏置管
...

但是电阻的热噪声也越大,折中的

网友:
dc电压打出来,你这个开关管关断,272和273应该也是关断的,不会有id噪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关闭的时候,VCO信号通过SWCAP和管子寄生电容(比如M234的Cgs)进行分压到M272的源端(看你schematic我 ...

272的gate不是被低阻拉到地了吗?为啥会导通,可能需要楼主给出关键节点的瞬态波形

网友C:
换成真正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成真正的电阻

胡老师请教下,这种结构商用里也见到过,用这种大的关断电阻偏置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胡老师请教下,这种结构商用里也见到过,用这种大的关断电阻偏置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吗?
...

关不严,会贡献大量热燥或flicke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不严,会贡献大量热燥或flicker

感谢胡老师回复,那还是在某些特定corner下会出现大量噪声贡献,正常这个解法,关断阻抗应该是很大的,不会有想楼主贴图里那么大的id噪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真正的电阻

谢谢胡老师,所以用真正地电阻做偏置是好于这种用mos管做偏置吗?换成电阻之后我发现存在一定的环路增益下降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胡老师回复,那还是在某些特定corner下会出现大量噪声贡献,正常这个解法,关断阻抗应该是很大的,不 ...

这个是由于摆幅很大,管子会关不严,就有热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