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E sampler tap添加

楼主(2025-04-15):
各位老师

对DFE 的sampler添加tap如右图,如果vcalp和vcaln都为0,vtp和vtn是一个tap
vtp和vtn由dac控制字决定,大小如左图
疑问如下:
1.仿真看vtp和vtn不一样大,只在dac控制字为0时一样大,这是正常的吗?为什么vtp和vtn不是一样大?
2.为啥在差分输出之间加个MOS开关,之前看这个开关加在下面

楼主:
顶一个,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新学的不懂

楼主:
看上去只是offset校准,不是1-tap DFE,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2025-06-30):
你这是没有理解其工作原理啊。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三个差分对输入的比较器,不比较时,差值为0.所以你的输入波形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有理解其工作原理啊。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三个差分对输入的比较器,不比较时,差值为0.所以你的输 ...

嗯,我新手,很多没理解
是不是cal是做offset补偿,vtp/vtn是做DFE的?并且只有一个tap的DFE?

网友A:
其实也有slicer和dfe tap merge 在一起使用的,你这个结构也可以merge dfe的各个tap一起使用。
你这个如果有3个电流tail,一路作为主通路,一路作为offset cal通路,还有一般作为vdac 使用,比如用作eom,都是可以的。
扩展一下,一样可以作为summer使用,不过此时summer就不是传统的cml 类型了,变成了电流积分型的summ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有slicer和dfe tap merge 在一起使用的,你这个结构也可以merge dfe的各个tap一起使用。
你这个如果 ...

嗯,我新手,很多没理解

还有两个问题:
1.电流积分型的summer看上去和这个结构非常相似,不过是开环预判式的,用EOM调整均衡系数?
2.像这种开环DFE,是没法用LMS来调整均衡系数了吗?

谢谢大佬

网友A:
无论电流型summer还是电荷积分型summer,区别都在于summer的实现形式,和dfe 其他无关,也和开环不开环都无关。
其实,dfe一般都是闭环用的,没有开环一说,通过自适应算法来实现系数的调节。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调节系数,这个效率比较低。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谓的开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电流型summer还是电荷积分型summer,区别都在于summer的实现形式,和dfe 其他无关,也和开环不开环都无 ...

我看到的这个设计是通过寄存器调节系数,如果是开环调节,怎么检测眼宽然后自动调节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这个设计是通过寄存器调节系数,如果是开环调节,怎么检测眼宽然后自动调节系数?
...

没理解你这个说法。既然寄存器调节,就没有自动一说了。要不就是环路调节,那就是闭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你这个说法。既然寄存器调节,就没有自动一说了。要不就是环路调节,那就是闭环了。
...

虽然是通过寄存器调节,可以根据信道衰减直接给个寄存器值,但是CPU也可以自动控制这个寄存器:

用一个检测方法,比如通过眼宽检测,判断开环DFE系数是不是合适,如果判断不合适CPU调节寄存器值,即DFE系数,这也可以实现调节自动化

我的问题是这个检测方法有哪些?

谢谢大佬!

网友A:
那你这还是闭环啊,也叫自适应。可以通过硬件,也可以通过软件,都需要按照自适应算法来收敛。你自己查查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
您好,想请问这里的 slicer 是由 pre-amp 加 latch 所组成的吗?比如是一个 sense amplifier 还是一个 sense amplifier + RS latch?再麻烦回复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还是闭环啊,也叫自适应。可以通过硬件,也可以通过软件,都需要按照自适应算法来收敛。你自己查查相 ...

您好,想请问这里的 slicer 是由 pre-amp 加 latch 所组成的吗?比如是一个 sense amplifier 还是一个 sense amplifier + RS latch?再麻烦回复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
都可以,看你的运用了。

楼主(2025-08-06):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有slicer和dfe tap merge 在一起使用的,你这个结构也可以merge dfe的各个tap一起使用。
你这个如果 ...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有slicer和dfe tap merge 在一起使用的,你这个结构也可以merge dfe的各个tap一起使用。
你这个如果 ...

大佬,再请教下,这种merged dfe是怎么更新抽头系数的?这种结构怎么建模?

也是这种电流镜像吗?DAC电流源的输出电流信号以电流镜的形式镜像到sampler加法器的抽头中,完成抽头系数的更新?

网友A:
你需要给出一个具体的结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不然对着空气说,也不太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给出一个具体的结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不然对着空气说,也不太好理解。  ...

类似一开始的图片

电流积分型DFE,DAC产生vtp/vtn加在TAP_P和TAP_N上,差分结构
想请教下

1.这种结构的DFE是怎么更新抽头系数的?这种结构怎么建模?
国防科大有毕业论文是通过dac产生的vtp/vtn 差分幅值大小和vin幅值大小建模的

2.通过dac产生的vtp/vtn 共模电压大小有要求吗?和vin的共模一样才可以吗?

3.这种sampler 不止merge DFE tap,还有merge offset校准,offset校准方法是什么?有个通俗文档可以看看嘛

谢谢~

网友B:
inn/inp 一般是信号输入, vcaln/vcalp是校准offset用的,但是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是贡献了很大的噪声,不适用低噪声的需求。最后vtp/vtn是给DFE tap1 用的,然而这种结构的线性度很差,而且由于这两个电压的驱动很弱,受到噪声干扰比较严重。 综上所述,这个电路是比较容易实现,低功耗,但是性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n/inp 一般是信号输入, vcaln/vcalp是校准offset用的,但是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是贡献了很大的噪声,不适 ...

可否详细说说噪声大的原因,噪声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