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级环形振荡器Ring VCO频率有什么办法达到5G吗?

楼主(2025-04-15):
一般环振的输出频率都挺低的,没LCVCO高,但看到的一些论文也有办法达到2-3个G,我现在最多也就几百M,之前搞的5级环振频率更低。
如果我以3级为基本框架的话有什么办法提高呢,需要改延时单元结构吗,目前调节供电电压、调整宽长比都试过了,还是限制在MHz级别内。

网友A:
换一个delay cell结构呗

网友:
可以改成invert结构应该可到1G多,但是想5G必须LC

网友:
你这种delaycell结构速度太慢了,输出点上的电容这么多,速度怎么快的起来呢。65nm下做到5G应该能做到吧,你可以直接拿三个标准inverter串起来看看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delay cell结构呗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