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神会搞这个吗

楼主(2025-04-16):
我想尽办法,实在搞不定。同一个模块,孔对不上。有大神有办法吗?

虽然是小问题,但总是遇到。

网友:
另存在自己库里   打散删孔

网友A:
将其中一个上下翻转或左右翻转

网友:
看你第二幅图能删孔说明有编辑权限,那在单个模块内画ring的时候只画半边,另半边Y轴复制就好了。或者X轴和Y轴各画一根拼接,然后各复制一根到另一边。

网友:
这个cell是你自己做的吗,应该是你在拉环的时候,左右的环孔位置不一样,你看可不可以在cell里面用四条分开的边构成这个环,保证左右上下是一样的,然后再使用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其中一个上下翻转或左右翻转

正解,只要是相同的instance,cont肯定遵循一样的值,对不上,大概率就是Rotation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
双排孔,cont sapce设置的最小格点的奇数倍,比如格点0.005,设的space为0.085,那孔到中轴的距离就会一边0.045,一边0.040,自然对齐不上。
解决方法1、上下左右试着翻转一下,把不对称的一侧对齐;2、把cont space设为可以2等分的偶数,这样肯定可以对齐;3、把两条ring中的一个对齐重合的部分的的cont给cut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