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H 跑latch up ,遇到error 求助

楼主(2025-04-16):
小弟在使用hh工艺按照pdk calibre的latch up的流程设置了一些变量后(图一),开始run esd验证,但是会在step3的时候停止(图二),并报error,小弟单独将esd_step3去跑drc,发现会报 SYN1 ....unrecognized operation的error(图三),初步怀疑是环境的问题,因为deck里面的函数应该都来自hh 提供的bin。求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二。

网友:
试了很久,终于找到原因了,出现esd3 的error 是因为运行文件夹位置没有放在集群计算机共享的文件位置运行,所以要丢到可以拿到计算资源的文件夹位置去跑。另外还有切记:flag_file中 probe pad 名字要和EDTEXT中的名称一致,并且填写全部坐标信息,这是告诉脚本这些pad不是IOpad,不要你管。不填写可能报错失败。基本就这样了。 好消息是明年HH会把Latchup脚本集成到drc了,到时候就方便多了。

楼主:
补充下:使用的是helmet工具

网友A:
1.setup.csh 里面改路径没?2,直接open in terminal ,source setup.csh  然后输入第五个点,runlu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etup.csh 里面改路径没?2,直接open in terminal ,source setup.csh  然后输入第五个点,runlu **** ...

谢谢解答,set.up 已经正常该过路径,并且直接source了setup.csh。后面输入runlu也是正常进行的。流程上应该是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set.up 已经正常该过路径,并且直接source了setup.csh。后面输入runlu也是正常进行的。流程上 ...

所以你运行还报错吗

网友:
你把latch up的压缩包拷到你自己的工作路径下,然后解压,再去run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5-06-2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latch up的压缩包拷到我自己的工作路径下,然后解压,再去run这个,也还是不行。。。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过,我当初是删除了所有东西重新做的就好了。

网友:
请问这个第一步什么意思呢?1、In setup.csh, change ESD_ROOT_DIR to your install path. setenv SPECIAL_RULE_ROOT_DIR ./HG_xxx_latchup_xxxx

网友:
我最近也第一次用HH的工艺,按照README.TXT的流程跑的就没问题。报错step3,检查检查是不是step3 的路径 文件出了问题。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2025-07-26):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我当初是删除了所有东西重新做的就好了。

删除哪里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删除哪里的东西?

路径下的东西全部删除,把rule重新考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路径下的东西全部删除,把rule重新考过来。

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呐?感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呐?感谢大佬

那你就换个路径重新跑一下应该就遇不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换个路径重新跑一下应该就遇不到这个问题了。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最后 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删除rule 啥的,没有用。

楼主(2025-11-27):
换个环境试试 ,我们应该是缺依赖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