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上电过冲问题

楼主(2025-04-16):
电路结构是这样的,发现上电时运放的输出上升的很慢,导致输出电压有个过冲,输入电压上电速度大概是5V/20us(后面加了粗略的LDO到AVDD_3V),所以看起来是运放的SR不够?
运放是二级运放,Cc电容已经被我调到很小了(800fF),现在是只能增加运放电流来增大SR吗?因为想功耗低一点,所以希望能有别的解决方法。

楼主:
这是仿真波形

网友A:
如果是SR的问题,你首先得确定一件事,是第一级还是第二级限制了你的压摆率,具体这个得参考你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R的问题,你首先得确定一件事,是第一级还是第二级限制了你的压摆率,具体这个得参考你的结构 ...

我又研究了一下,感觉不是SR的问题,应该是因为运放和BGR的启动电路一样,导致BGR启动的时候运放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输出偏低,导致的VBG过冲。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等会我刚刚又看了一下,为啥你运放输出端接的晶体管L那么长,你用的啥工艺啊

网友B:
一開始為何VBG會follow AVDD ?? 這邊很奇怪
PMOS current source一開始應該要沒電流
表示運放一開始就已經打開current source
你的啟動電路是多餘的.......

是不是運放bias沒受限制???
運放的bias要跟current source綁在一起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会我刚刚又看了一下,为啥你运放输出端接的晶体管L那么长,你用的啥工艺啊

...

用的是180nm的工艺,我导师说W太短匹配不好,所以才会叠了很多管子拉长L,从而增大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開始為何VBG會follow AVDD ?? 這邊很奇怪
PMOS current source一開始應該要沒電流
表示運放一開始就已經 ...

您说的对!我的运放的启动电路和BGR的启动电路是分开的,所以现在打算把运放的启动电路去掉直接接在BGR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