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spyglass发现 IO-ports or output ports of cell may

楼主(2025-04-16):
(图片)

网友A:
FPGA三态门用原语做。原语有template可以参考。template在vivado里自带,具体位置百度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三态门用原语做。原语有template可以参考。template在vivado里自带,具体位置百度可以找到。 ...

我一直都这么写的,一直都没问题,最近不知道怎么滴就有multi driver

网友A:
报错是报的你连到供电网络了。
如果是FPGA,上拉有专门的约束。用standcell一般也有对应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是报的你连到供电网络了。
如果是FPGA,上拉有专门的约束。用standcell一般也有对应的pin。 ...

这只是做spyglass,怎么会连到电源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