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求助,台积电65nm的工艺LVS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弄了求解答

楼主(2025-04-16):
(图片)

楼主: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bgD.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colon/bgD.sp ('bgD') SOURCE NAME:              /home/colon/bgD.src.net ('bgD') RULE FILE:                /home/colon/_calibre.lvs_ CREATION TIME:            Wed Apr 16 11:32:21 2025 CURRENT DIRECTORY:        /home/colon USER NAME:                colon CALIBRE VERSION:          v2022.2_38.20    Thu Jun 2 16:13:55 PDT 2022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Error:    Power or ground net missing.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NOT COMPARED   bgD                           bgD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AHVDD" "AHVDDB" "AHVDDG" "AHVDDR" "AHVDDWELL" "AVDD" "AVDDB" "AVDDBG" "AVDDG" "AVDDR"                                           "AVDWELL" "DHVDD" "DVDD" "HVDDWELL" "TACVDD" "TAVD33" "TAVD33PST" "TAVDD" "TAVDDPST"                                           "TVDD" "VD33" "VDD" "VDD5V" "VDDESD" "VDDG" "VDDM" "VDDPST" "VDDSA" "VDWELL" "VDD;"    LVS GROUND NAME                        "AGND" "AHVSS" "AHVSSB" "AHVSSG" "AHVSSR" "AHVSSUB" "AVSS" "AVSSB" "AVSSBG" "AVSSG"                                           "AVSSR" "AVSSUB" "DHVSS" "DVSS" "GND" "HVSSUB" "TAVSS" "TAVSSPST" "TVSS" "VS33" "VSS"                                           "VSSESD" "VSSG" "VSSM" "VSSPST" "VSSUB"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 LVS HCELL REPORT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LAX INITIAL CPOINTS              NONE    LVS REVERSE WL                         NO    // LVS NETLIST FILTER DEVICES          NO    // LVS PRESERVE BOX PORTS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SOURCE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LAYOUT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STRICT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SOURCE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LAYOUT    LVS PREFER PORT NETS                   NO    LVS EXPAND ON ERROR                    NO    LVS EXPAND AMBIGUOUSLY HIGH SHORTED HCELLS NO     // Device Type Map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m1" "rm10" "rm2" "rm3" "rm4" "rm5" "rm6" "rm7" "rm8" "rm9" "rnodl" "rnodl_m"                                                    "rnods" "rnods_m" "rnodwo" "rnodwo_m" "rnpolyl" "rnpolyl_m" "rnpolys"                                                    "rnpolys_m" "rnpolywo" "rnpolywo_m" "rnwod" "rnwod_m" "rnwsti" "rnwsti_m"                                                    "rpodl" "rpodl_m" "rpods" "rpods_m" "rpodwo" "rpodwo_m" "rppolyl" "rppolyl_m"                                                    "rppolyl_rf" "rppolyl_rf_rdk" "rppolys" "rppolys_m" "rppolys_rf"                                                    "rppolys_rf_rdk" "rppolywo" "rppolywo_m" "rppolywo_rf" "rppolywo_rf_rdk"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rnwsti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nwsti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nwod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nwod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podwo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podwo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nodwo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nodwo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podl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podl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nodl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nodl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pods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pods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nods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nods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ppolys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ppolys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npolys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npolys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ppolyl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ppolyl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npolyl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npolyl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ppolywo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ppolywo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npolywo_m  PARALLEL [ TOLERANCE lr 0 ]    LVS REDUCE  rnpolywo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r 0 ]    LVS REDUCE  rppolyl_rf  PARALLEL NO    LVS REDUCE  rppolyl_rf  SERIES PLUS MINUS NO    LVS REDUCE  rppolyl_rf_rdk  PARALLEL NO    LVS REDUCE  rppolyl_rf_rdk  SERIES PLUS MINUS NO    LVS REDUCE  rppolys_rf  PARALLEL NO    LVS REDUCE  rppolys_rf  SERIES PLUS MINUS NO    LVS REDUCE  rppolys_rf_rdk  PARALLEL NO    LVS REDUCE  rppolys_rf_rdk  SERIES PLUS MINUS NO    LVS REDUCE  rppolywo_rf  PARALLEL NO    LVS REDUCE  rppolywo_rf  SERIES PLUS MINUS NO    LVS REDUCE  rppolywo_rf_rdk  PARALLEL NO    LVS REDUCE  rppolywo_rf_rdk  SERIES PLUS MINUS NO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Filter     LVS FILTER  D(pnwdio)  OPEN LAYOUT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lddp(pch_hv25_spw)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p(pch_hv25_spw)  w w 0    TRACE PROPERTY  lddn(nch_hv25_snw)  l l 0    TRACE PROPERTY  lddn(nch_hv25_s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18)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18)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18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18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_dnwo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_dnwo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_dnwu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_dnwu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o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o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od28)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od28)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od28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od28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u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25u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33)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33)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33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33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dnw_1t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dnw_1t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dnw_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dnw_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dnw_w_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dnw_w_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esd18)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esd18)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esd18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esd18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hvt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hvt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pg)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pg)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pg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pg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pgna)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pgna)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vt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lvt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m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m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mlvt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mlvt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18)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18)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25)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25)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25o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25o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25u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25u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33)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na33)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time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time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u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u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uhvt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uhvt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u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u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ulvt_dn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ulvt_dn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w)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w)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_w_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_w_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dphc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dphc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hvtdphc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hvtdphc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hvt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hvt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hvt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hvt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lpg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lpg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lpg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lpg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lpgt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lpgt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ulp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ulp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ul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ul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wi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wi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wo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d_wo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dphc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dphc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hvtdphc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hvtdphc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hvt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hvt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hvt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hvt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lpg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lpg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lpg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lpg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lpgt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lpgt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ulp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ulp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ul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ul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wi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wi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wo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chpg_wo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18)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18)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25)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25)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25od)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25od)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25od28)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25od28)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25ud)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25ud)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33)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33)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edc)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edc)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lpg)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lpg)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lpg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lpg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m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m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time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time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uh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uh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u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u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w)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w)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_w_l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_w_l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dphc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dphc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hvtdphc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hvtdphc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hvt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hvt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hvt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hvt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lpg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lpg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lpg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lpg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lpgt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lpgt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ulpd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ulpd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ulp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ulp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wi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wisr)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wosr)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chpu_wosr)  w w 0    TRACE PROPERTY  q(npn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npn10_s)  a a 0    TRACE PROPERTY  q(npn2)  a a 0    TRACE PROPERTY  q(npn2_s)  a a 0    TRACE PROPERTY  q(npn5)  a a 0    TRACE PROPERTY  q(npn5_s)  a a 0    TRACE PROPERTY  q(pnp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pnp10_s)  a a 0    TRACE PROPERTY  q(pnp2)  a a 0    TRACE PROPERTY  q(pnp2_s)  a a 0    TRACE PROPERTY  q(pnp5)  a a 0    TRACE PROPERTY  q(pnp5_s)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18)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25)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25od)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25od28)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25ud)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33)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esd)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h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lpg)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lpgh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lpgna)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l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ml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na)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na18)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na25)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na25od)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na25ud)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na33)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uh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ndio_w)  a a 0    TRACE PROPERTY  d(nwdio)  a a 0    TRACE PROPERTY  d(nwdio_18)  a a 0    TRACE PROPERTY  d(nwdio_25)  a a 0    TRACE PROPERTY  d(nwdio_33)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18)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25)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25od)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25od28)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25ud)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33)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h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lpg)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lpgh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l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ml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uhvt)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io_w)  a a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  nv nv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  nh nh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  s s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_rdk  nv nv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_rdk  nh nh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_rdk  s s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_rdk  w w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_rdk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rf_rdk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  nv nv 0    TRACE PROPERTY  crtmom  nh nh 0    TRACE PROPERTY  crtmom  s s 0    TRACE PROPERTY  crtmom  w w 0    TRACE PROPERTY  crtmom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2t  nv nv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2t  nh nh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2t  s s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2t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2t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mx  nv nv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mx  nh nh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mx  s s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mx  w w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mx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mx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crtmom_mx  mf mf 0    TRACE PROPERTY  fmom  nr nr 0    TRACE PROPERTY  fmo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fmom  s s 0    TRACE PROPERTY  fmom  w w 0    TRACE PROPERTY  fmom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fmom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fmom_mx  nr nr 0    TRACE PROPERTY  fmom_mx  lr lr 0    TRACE PROPERTY  fmom_mx  s s 0    TRACE PROPERTY  fmom_mx  w w 0    TRACE PROPERTY  fmom_mx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fmom_mx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fmom_mx  mf mf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lr l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wr w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mr m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2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2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25  mr m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rf  br b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rf  gr g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rf_2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rf_2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rf_25  br b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_rf_25  gr gr 0    TRACE PROPERTY  lowcpad_d15  lt lt 0    TRACE PROPERTY  lowcpad_d15  wt wt 0    TRACE PROPERTY  lowcpad_d15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lowcpad_d23  lt lt 0    TRACE PROPERTY  lowcpad_d23  wt wt 0    TRACE PROPERTY  lowcpad_d23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in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in  wt w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in  mimflag mimflag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in_3t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in_3t  wt w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in_3t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in_3t  mimflag mimflag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um_sin_rf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um_sin_rf  wt w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um_sin_rf  mimflag mimflag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woum_sin_rf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woum_sin_rf  wt w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woum_sin_rf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woum_sin_rf  mimflag mimflag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18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18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18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18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18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18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18_nw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18_nw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2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2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25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25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25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25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25_nw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25_nw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_nw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_nw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hv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hv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hvt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hvt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hvt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hvt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hvt_nw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hvt_nw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nw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nw  gr g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rdk  lr l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rdk  wr w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rdk  br b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_rdk  gr gr 0    TRACE PROPERTY  ndio_hia_rf  al al 0    TRACE PROPERTY  ndio_hia_rf  aw aw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_nod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_nod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18_nod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od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od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o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ud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ud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_nodnwu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od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od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o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od33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od33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od33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ud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ud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u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ud18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ud18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25ud18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_nod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_nod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33_nod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as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as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as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as_nw  wrr wr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as_nw  lrr lr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as_nw  nrr nr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ross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ross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cross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diff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diff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diff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_nod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_nod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hvt_nod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_nod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_nod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lvt_nod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_6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_6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_6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_nod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_nod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mlvt_nod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na18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na18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na18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nod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nod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nod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rdk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rdk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_rdk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18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18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2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2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lpg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lpg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dio_hia_rf  al al 0    TRACE PROPERTY  pdio_hia_rf  aw aw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18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od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od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o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ud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ud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_nwu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33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33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33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33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33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od33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18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18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18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18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18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25ud18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33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hvt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lvt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mlvt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_5t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_5t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_5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rdk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rdk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rdk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  br b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  gr g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18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18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18  br b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18  gr g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2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2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25  br br 0    TRACE PROPERTY  pmoscap_rf25  gr gr 0    TRACE PROPERTY  probe1  a a 0    TRACE PROPERTY  probe1  pj pj 0    TRACE PROPERTY  probe2  a a 0    TRACE PROPERTY  probe2  pj pj 0    TRACE PROPERTY  probe3  a a 0    TRACE PROPERTY  probe3  pj pj 0    TRACE PROPERTY  probe4  a a 0    TRACE PROPERTY  probe4  pj pj 0    TRACE PROPERTY  probe5  a a 0    TRACE PROPERTY  probe5  pj pj 0    TRACE PROPERTY  probe6  a a 0    TRACE PROPERTY  probe6  pj pj 0    TRACE PROPERTY  probe7  a a 0    TRACE PROPERTY  probe7  pj pj 0    TRACE PROPERTY  rfesd_rf1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rfesd_rf2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rfesd_rf3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rfesd_rf4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rfesd_rf5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rfesd_rf6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rfesd_rf7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rfesd_rf8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rm1  w w 0    TRACE PROPERTY  rm1  l l 0    TRACE PROPERTY  rm10  w w 0    TRACE PROPERTY  rm10  l l 0    TRACE PROPERTY  rm2  w w 0    TRACE PROPERTY  rm2  l l 0    TRACE PROPERTY  rm3  w w 0    TRACE PROPERTY  rm3  l l 0    TRACE PROPERTY  rm4  w w 0    TRACE PROPERTY  rm4  l l 0    TRACE PROPERTY  rm5  w w 0    TRACE PROPERTY  rm5  l l 0    TRACE PROPERTY  rm6  w w 0    TRACE PROPERTY  rm6  l l 0    TRACE PROPERTY  rm7  w w 0    TRACE PROPERTY  rm7  l l 0    TRACE PROPERTY  rm8  w w 0    TRACE PROPERTY  rm8  l l 0    TRACE PROPERTY  rm9  w w 0    TRACE PROPERTY  rm9  l l 0    TRACE PROPERTY  rnodl  l l 0    TRACE PROPERTY  rnodl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l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nodl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nods  l l 0    TRACE PROPERTY  rnod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s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nods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nodwo  l l 0    TRACE PROPERTY  rnodwo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wo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nodwo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npolyl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lyl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lyl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npolyl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npolys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ly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lys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npolys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npolywo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lywo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lywo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npolywo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nwod  l l 0    TRACE PROPERTY  rnwod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od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nwod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nwsti  l l 0    TRACE PROPERTY  rnwsti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sti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nwsti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podl  l l 0    TRACE PROPERTY  rpodl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l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podl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pod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od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s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pods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podwo  l l 0    TRACE PROPERTY  rpodwo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wo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podwo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ppolyl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l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l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ppolyl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ppolyl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l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l_rf_rdk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l_rf_rdk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s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ppolys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ppolys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s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s_rf_rdk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s_rf_rdk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m  lr lr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m  wr wr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_rdk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_rdk  l l 0    TRACE PROPERTY  sbd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sbd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sbd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sbd_rf_nw  nf nf 0    TRACE PROPERTY  sbd_rf_nw  w w 0    TRACE PROPERTY  sbd_rf_nw  l l 0    TRACE PROPERTY  sline_gscpw_mu  l l 0    TRACE PROPERTY  sline_gscpw_mu  s s 0    TRACE PROPERTY  sline_gscpw_mu  w w 0    TRACE PROPERTY  sline_gscpw_mu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line_ms_mu  l l 0    TRACE PROPERTY  sline_ms_mu  w w 0    TRACE PROPERTY  sline_ms_mu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  w w 0.05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  gdis gdi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  spacing spacing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_rdk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_rdk  w w 0.05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_rdk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_rdk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_rdk  gdis gdi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td_mu_z_rdk  spacing spacing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  w w 0.05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  gdis gdi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  spacing spacing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_rdk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_rdk  w w 0.05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_rdk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_rdk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_rdk  gdis gdi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ct_mu_z_rdk  spacing spacing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  w w 0.05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  gdis gdi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  spacing spacing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_rdk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_rdk  w w 0.05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_rdk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_rdk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_rdk  gdis gdi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ym_mu_z_rdk  spacing spacing 0    TRACE PROPERTY  xjvar  w w 0    TRACE PROPERTY  xjvar  l l 0    TRACE PROPERTY  xjvar  nr nr 0    TRACE PROPERTY  xjvar_nw  w w 0    TRACE PROPERTY  xjvar_nw  l l 0    TRACE PROPERTY  xjvar_nw  nr nr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bgD SOURCE CELL NAME:         bgD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3    *   Nets:              29        15    *   Instances:         15         7    *    MN (4 pins)                     32        12    *    MP (4 pins)                      1         1         rm9 (2 pins)                      1         1         mimcap_sin (2 pins)                 ------    ------  Total Inst:        49        21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3    *   Nets:              22        11    *   Instances:          5         5         MN (4 pins)                      6         5    *    MP (4 pins)                      1         1         rm9 (2 pins)                      1         1         mimcap_sin (2 pins)                      4         0    *    SMP2 (4 pins)                      1         1         _smn2b (5 pins)                      2         3    *    _smp2v (4 pins)                 ------    ------  Total Inst:        20        16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Statistics:     35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3.      22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2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1 mos transistor was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警告不用管

网友A:
你版图里电源和地的名字叫什么啊?把名字加到rule里面, LVS POWER NAME                         "AHVDD" "AHVDDB" "AHVDDG" "AHVDDR" "AHVDDWELL" "AVDD" "AVDDB" "AVDDBG" "AVDDG" "AVDDR"                                           "AVDWELL" "DHVDD" "DVDD" "HVDDWELL" "TACVDD" "TAVD33" "TAVD33PST" "TAVDD" "TAVDDPST"                                           "TVDD" "VD33" "VDD" "VDD5V" "VDDESD" "VDDG" "VDDM" "VDDPST" "VDDSA" "VDWELL" "VDD;"    LVS GROUND NAME                        "AGND" "AHVSS" "AHVSSB" "AHVSSG" "AHVSSR" "AHVSSUB" "AVSS" "AVSSB" "AVSSBG" "AVSSG"                                           "AVSSR" "AVSSUB" "DHVSS" "DVSS" "GND" "HVSSUB" "TAVSS" "TAVSSPST" "TVSS" "VS33" "VSS"                                  这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版图里电源和地的名字叫什么啊?把名字加到rule里面, LVS POWER NAME                         "AHVDD"  ...

叫VDD和GND 加到过lvs的那个文件里,我有两个VDD有一个加了分号

楼主:
又用M2打的pin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用M2打的pin

楼主:
但是LVS过不了

网友B:
打的label层次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的label层次不对吧

又换成M2pin了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换成M2pin了还是不对

那应该打哪层呢

网友C:
你先把电源地接上,不然LVS不给你跑

网友A:
报出unattach这个证明你打的label工具能认出来,那就是没和金属接上,你看看label的识别的点落没落在金属metal2上

网友D:
能看下你版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看下你版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出unattach这个证明你打的label工具能认出来,那就是没和金属接上,你看看label的识别的点落没落在金属 ...

我是打在了隔离环了,好像没有M2金属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打在了隔离环了,好像没有M2金属层

对应层次的label只能打在对应层次的金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电源地接上,不然LVS不给你跑

引线之后,这个是接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层次的label只能打在对应层次的金属上

非常感谢我好像就是电源和地没有引出来,引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连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层次的label只能打在对应层次的金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电源地接上,不然LVS不给你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好像就是电源和地没有引出来,引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连接成功

那剩下的就是找线哪里还没接上了,看下面的图你的nwell和psub都没有电位,那应该是衬底没接对,要不你还是发版图上来吧,现在这样别人只能猜

网友C:
建议你先去看incorrect net的连线错误,
然后你截图的这个ERC说的是你的PSUB衬底没接到地的电位,悬空了,检查一下是不是哪个Guardring没连上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去看incorrect net的连线错误,
然后你截图的这个ERC说的是你的PSUB衬底没接到地的电位,悬空了 ...

我这个是打的一个大的体包围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剩下的就是找线哪里还没接上了,看下面的图你的nwell和psub都没有电位,那应该是衬底没接对,要不你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