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LE设计求助

楼主(2025-04-16):
如图是我的CTLE的原理图、搭建的testbench和仿真得到的ac增益,请问为什么中间会凹下去一部分?设计的工艺库是台积电的65nm,最终要求是在25GHz左右达到peak,相较于直流增益有3~12dB可调的peak增益。testbench中电源电压为1V,共模输入电压为0.7V,理想电流源的电流为75uA,输出的负载电容为60fF。

网友A:
怎么甚至有人试图在65nm做112G

网友B:
两个零点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零点太远了

感谢回答!确实是零点有点靠后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甚至有人试图在65nm做112G

要求是这样,我也觉得很难做到

网友:
集创赛嘛,我也是做这个,有点崩溃了

网友:
电阻和电容要调节到合适的值。

网友:
你上面两个电感是想做T-coil吧,为啥没有耦合电容?出现凹槽,大概率是两个peaking没有调好,一个太低,一个太高,所以中间就掉下来了

网友(2025-07-01):
怎么感觉是集创赛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