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降低vco的温度敏感性

楼主(2025-04-16):
小弟搭了个反相器链和可变电容构成的vco,我希望vco的输出固定在32MHz,我仿了不同温度下控制电压和输出频率的曲线,控制电压从110mV变到了420mV,我接受不了控制电压有这么大的波动范围,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换hvt
换带电流源bias的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hvt
换带电流源bias的反相器

谢谢您,我用current starve vco让vctrl变化范围减小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用current starve vco让vctrl变化范围减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