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大佬帮忙看看比较器

楼主(2025-04-16):
小白做了一个比较器,单独仿真的时候可以比较出来结果,跟其他电路联仿的时候,就比较不出来了,这个是为什么呢??希望大佬赐教

网友A:
输入对管为啥用这个高压类型,普通的P管不行吗,而且高压类型的管子端口连接也不对,S要跟B端连一起,PSUB得接GND。其次嘛,你的问题得描述清楚,波形对应啥,才好分析呐。分析无非就是控制变量,一个个查哪个管子状态不对

网友:
小白的電路與說明對不上...我看不太懂s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对管为啥用这个高压类型,普通的P管不行吗,而且高压类型的管子端口连接也不对,S要跟B端连一起,PSUB ...

选用高压管是因为要比较的是两个交流信号,幅值为6V,我老师说用一般的会击穿,所以用了高压管(多谢大佬说高压管的连接问题,搜了好久没有搜到呢)。第一幅图中比较器的输入是红色的交流信号和绿色的直流信号,比较器的输出一直都是粉色的高电平。所以在图二中,我把比较器单独摘出来,又给了一个交流信号(粉色)和一个0V的地电压(绿色),就可以比较出来了(大红色的高低电平)。佬,不好意思,我当时增大了偏置电压,比较出来了,所以一直没看消息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用高压管是因为要比较的是两个交流信号,幅值为6V,我老师说用一般的会击穿,所以用了高压管(多谢大佬 ...

但是我也不太明白为啥加大偏置电压就可以了。因为我的偏置是一个输出稳定在10uA的偏置电路,这个送到帖子中的偏置位置的电压不到1V,我单独给了一个1.2V的电压就比较出结果了,跪求大佬赐教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偏置电压,如果是左下角M11的偏置电压的话,变大能比较,说明是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偏置电压,如果是左下角M11的偏置电压的话,变大能比较,说明是电流不够 ...

谢谢大佬,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