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ocky8上安装IC23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4-16):
小弟根据https://bbs.eetop.cn/thread-951724-1-1.html提供的安装包,已经用Installscape装好了ic231,但是virtuoso打不开,怀疑是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因此,我直接在cadence目录里的bin文件夹输入./virtuoso,显示如下图的错误

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2025/04/16 03:13:16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eda/cadence/IC231/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ss.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于是我又去执行了checksysconf,提示我系统不是centos和redhat,sorry...goodbye。我依照https://bbs.eetop.cn/thread-942060-2-1.html帖子中的方法,尝试将checkSysConf 第250多行的set centos = `grep CentOS "/etc/redhat-release"`代码改为了set centos = `grep 'CentOS\|Rocky' "/etc/redhat-release"`,依旧不行,请大佬们支支招!

楼主:
结果我自己解决了,取代"./checksyconf",执行'cds -x ./checksyconf",这样就可以查看具体执行到哪一步,
在checksyconf中,

else if ( "$osName:q" == "CentOS Linux" ) then
                set vendor = "redhat"
                set realOS = "centos"
                set releaseFile = "/etc/centos-release"
                set osVersion = `cat $releaseFile | cut -d ' ' -f3` # by gparul 11/5/15
                set OSVersionString = `cat $releaseFile`

之后加入一段

else if ( "$osName:q" == "Rocky Linux" ) then
                set vendor = "redhat"
                set realOS = "centos"
                set releaseFile = "/etc/centos-release"
                set osVersion = `cat $releaseFile | cut -d ' ' -f3` # by gparul 11/5/15
                set OSVersionString = `cat $releaseFile`

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
其实直接改系统日志,变成redhat也行,这样把cadence所有子软件的checksysconf运行完,再改会回来就行了

网友:
libxss.so.1   装好依赖应该可以

楼主:
执行virtuoso又提示系统不正确了。
[colin@localhost ~]$ virtuoso &
[1] 129596
[colin@localhost ~]$ 2025/04/17 01:11:24 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2025/04/17 01:11:24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eda/cadence/IC231/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nsl.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lin@localhos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执行virtuoso又提示系统不正确了。
[colin@localhost ~]$ virtuoso &
[1] 129596

检查档案是否存在:

ls -l /usr/lib*/libnsl.so.1
确认可执行档依赖:

ldd /path/to/你的程式 | grep libnsl

网友:
缺少依赖库,缺什么安装什么

网友B:
建议改回centos7或8+虚拟机,

wsl+rocky8/ubuntu/centos都试过,各种奇怪的问题经常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档案是否存在:

ls -l /usr/lib*/libnsl.so.1

这个解决了,是因为一般这个错误就是依赖包没装完,执行以下安装即可

  1. dnf install libnsl.x86_64

现在又提示

  1. colin@colinpersonalserver ~]$ 2025/04/17 01:55:21 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2. 2025/04/17 01:55:21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3. /eda/cadence/IC231/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icui18n.so.5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4.

该怎么查看缺失的依赖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回centos7或8+虚拟机,

wsl+rocky8/ubuntu/centos都试过,各种奇怪的问题经常会出现

回不去了,已经都走到这一步了,不想放弃了

楼主:
  1. /eda/cadence/IC231/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symbol lookup error: /eda/cadence/IC231/tools.lnx86/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undefined symbol: u_strToLower_50

  2.

最新的问题

楼主:
[colin@colinpersonalserver ~]$ virtuoso &
[1] 9404
[colin@colinpersonalserver ~]$ 2025/04/17 02:44:09 WARNING This O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2025/04/17 02:44:09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heckSysConf i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Qt Unknown Message Type: Warning: Ignoring XDG_SESSION_TYPE=wayland on Gnome. Use QT_QPA_PLATFORM=wayland to run on Wayland anyway.
ERROR (LMF-02001):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111, version 23.1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eda/cadence//IC231/share/license/license.dat.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FLEXnet ERROR(-1, 0, 0):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Run 'lic_error LMF-02001'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ELI-00138) Failed to launch application because license '111' cannot be checked out.
应该是可以了,接下来是license的问题了,已经看到virtuoso的窗口和UI了,只是大概因为license又关了

网友:
dnf install -y yum-utils
dnf provides '*/libicui18n.so.50'

网友C:
没什么难的,无非是把却得 libs 一个接一个找出来具体是由哪个软件包提供的,然后补装上这些软件包,最多再设几个软链提供一些特定版本号名字也就是了。关键的问题是,放着 RHEL8 为啥不用,非要上这个 rocky8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难的,无非是把却得 libs 一个接一个找出来具体是由哪个软件包提供的,然后补装上这些软件包,最多再 ...

不尝试怎么知道哪个更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尝试怎么知道哪个更好用

看过 Cadence 的软件包官方宣称支持的操作系统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 Cadence 的软件包官方宣称支持的操作系统图吧?

看过的,但是rocky据说是centos和rhel的复刻版

网友:
csh: setenv  W3264_NO_HOST_CHECK 1
bash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网友(2025-07-20):
引用 楼主:
最新的问题

请问libcdsQt5Core.so.5这个包是去哪找的?

网友D:
话说楼主解决license的问题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楼主解决license的问题了嘛

已老实,乖乖用centos虚拟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老实,乖乖用centos虚拟机

我在rocky9上面装好了25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rocky9上面装好了251

我在rocky8 .1上安装,出现奇怪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