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只有三极管不显示net name 其他器件就显示net name 求助!

楼主(2025-04-16):
采用的SMIC-180nmrf的工艺库,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解决方案。如果不可以的话,这样会不会影响后续的LVS

网友:
要想有连接关系,你得有修改pdk的权限才行,没有连接关系说明pdk内的三极管M1的属性不是PIN,得把它改成PIN才行,要是不知道怎么修改,你参照mos器件的端口就知道了,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不修改也不会影响lvs。

网友:
方案不知道,但是应该不会影响lvs

网友:
不影响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