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冗余纠正

楼主(2025-04-17):
小弟最近在学习Pipeline ADC,从中遇到了几个问题,向大佬们请教

问题:8bit Pipeline ADC,由3个2.5bit的子ADC+2bit的flash构成,每个2.5bit使用到的是6个比较器,输出分别是a1,a1非,a2,a2非......a6,a6非。①在冗余纠正时使用的是错位相加,这边懂错位相加,但是不知道原理???(请大牛们解答)。②错位相加使用的是每一个子级输出的bit,但是主要问题就在于这每一个子级的bit不知道是怎么从6个比较器的结果得到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o(╥﹏╥)o,请救救孩子。

网友A:
根据这个传递函数来定你的比较器的翻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传递函数来定你的比较器的翻转点

嗯嗯,感谢大哥,现在原理性的都明白了,然后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