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 的电感设计中的金属层选择及结果差异

楼主(2025-04-17):
在电感设计中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28nm 做了两版的电感设计 (用EMX 建模),第一版使用了顶层超厚金属(32KA)和RDL层(28KA)这两层金属堆叠; 第二版使用了三层快哦没时间堆叠,顶层金属1(8KA),顶层金属2(8KA),RDL层(28KA).    设计都是是用于LC振荡器, 预期震荡频率都是16GHz。

这两版实测差异是,第一版出来的震荡频率与仿真预期非常符合,大概是16G +/-1.5G 左右,  第二版的震荡频率比预期下降了10% ,直接低于LC振荡器的正常工作范围了,怎么调都到不了16G。

实测的结果也指向,看起来并不是电感值偏了很大,而是寄生电容有较大的变化,寄生电容的影响已经超过了LC振荡器中的C,  造成最终的结果偏差。

最担心的是,这种变化会在量产过程中产生很大的variation, 造成无法真正进入量产 。

请有经验的大佬发表一下看法,非常感谢!!!!!!!

网友:
你好,我是用smic28nm用emx生成电感,发现用顶层金属ALPA去做电感感值高但是Q值低,同样形状用次顶层金属MTT2去做,感值稍低但Q值更高。然后去调了smic有电感的标准工艺库发现在标准工艺库里面都是用MTT2去做电感。所以到底是用那层金属?请有经验的大佬发表一下看法,非常感谢!

网友(2025-06-19):
不是用AP层做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