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前后仿真差别巨大

楼主(2025-04-17):
这个两级运放的版图DRC和LVS都过了,提取参数进行后仿真发现差别巨大。图中绿色线是前仿结果,黄色线是后仿真结果,后仿真的带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相位裕度也变成了-5°(前仿真相位裕度为55°)。初步怀疑是电容的问题,于是我在前仿真中将电路中的电容断开,得到了红色的曲线,确认是电容的问题,好像是参数提取没有识别电容导致的。另外我进行NO RC的参数提取,前仿真和后仿真差别也巨大。想请问LVS过了的情况下,前后仿真差别巨大,该如何解决,后仿真不识别电容该如何解决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勾上PEX中OPTION的这两个选项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