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管buck-boost架构咨询

楼主(2025-04-17):
1,红色框是电流采样,那么黑色框里面的功能是?
2,能否看出来是平均电流模还是峰值电流模?
3,电流模不是都需要斜坡补偿么,这里是没有的么?
要是需要的话,加在那边,如何加?

网友:
这里有CC、CV看上去是做充电器(比如5V电压降压给单节电池充电,单节电池升压变成5V给其他设备供电)
CC那里的电流采样应该是采平均电流,构成CC环路和CV环路一起通过预放大器啥的进行整合,然后输出到EA得到COMP;
黑框里的电流采样应该是采峰值电流,可以用做补偿。这里看上去是把CC\CV和斜坡补偿整合之后再得到COMP2然后和RAMP比较,再得到PWM信号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