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功耗测试

楼主(2025-04-17):
大佬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测到 sram 工作过程中的功耗呢?

网友:
做个后仿然后用功耗分析软件看一下?
voltus和primepower应该可以看吧。

楼主:
好的谢谢,如果在实际电路中,那这是不是就涉及到存储器设计部分的内容了,比如测量sram工作电流就需要在存储器设计的前期加入电流监测电路才能实现

网友:
跑spectre来看, SRAM ip是看不了的